[求助] [已解决]关于edi iofiller

楼主(2012-01-11):
如果在edi中填充iofiller,使用如下的命令
addIoFiller -cell $io_filler_name -fillAnyGap
在完成iofiller填充后,检查geometry,发现报错:overlap;意思是说,这些filler之间有覆盖现象
请问这个错误需要修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fillAnyGap
只给最小的那个iofiller用吧

按道理讲是不应该出现重叠的,重叠是有原因的

不过最终讲是以calibre为准的,如果overlap,但是没有不良的影响就没关系。还是建议你仔细检查下virtuoso最后出来的版图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给最小的filler用的,而且我基本上每次io_filler这一步都会出问题。
会不会我做的步骤有问题?我是在floorplan之后就加上io_filler的。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在floorplan完成之后,还检查了一下connectivity,发现有一个错误,意思是说:我用来给core供电的io_pad(VCC GND)是unnectitvity的,我的设计的芯片,电源确实是需要从外部连进来,所以我理解这个错误时正常的现象,确实出现了unconnectivity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要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次有个类似的帖子,其实根本原因是lef的格点问题

这个overlap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后好像是改下格点搞定的,不过我那个PAD的单独的单元,你的要是做在一起的话,这么办估计就不行了

至于连接有没有问题还是建议你在virtuoso下具体看overlap区域再去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overlap和连接的问题,我前辈也遇到了,但是他说calibrea下,drc和lvs没有问题,应该可以不管。
请问:
格点是什么,如何修改格点?

网友:
io  pad filler是有overlapped的很正常,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