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di drv修正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edi流程中,我在三个点对设计进行了优化,分别是preCTS,postCTS和postRoute,优化的内容包括了hold violation、drv和setup violation。但是我发现两个问题
1.drv在preCTS的优化后,发现在完成postCTS之后,输入timeDesign -postCTS,发现DRV又除了问题,一直到postRoute之后我一直在做drv优化,请问,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正常的?
2.有时候会发现max_transition或者max_fanout没有修正,考虑会不会是我设置的drv规则不太好的原因,以及,我的设计对时序要求不高,频率只有13MhZ,有没有什么命令能够提高drv修正的effort?

网友:
edi的drv 修的不好,

drv和timing好像是分开修的, 一定要写-drv,才做drv,

13Mhz的话, drv可以relax些,  比如
2~5ns trans, 都行啊
要看下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带有pad的设计时,edi是不是对有些drv是无法修正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带有pad的设计,transition是无法修正的,但是没有带pad,一样的设计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