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关于CTS入门方面的知识,刚刚接触

楼主(2012-01-11):
我最近有用到关于CTS方面的知识,想看看入门级的一些教程,谢谢大家

楼主:
找到一本 sysnopsys公司的astro1 clock tree systhesis 感觉挺好, 现在有一个疑问,我们平时设置的set_clock_latency 依据是什么?这个数据不能凭空出来吧?

楼主:
还有个疑问,就是对于一个复杂电路,astro生成的CTS密密麻麻,数不胜数,但是教程上都是指导我们如何设定某个pin,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要一个个去设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