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仿真时,使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2-01-11):
现在手头有一个工作,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都十分的庞大,针对这样的情况,使用什么仿真软件更加合适

网友:
如果模拟部分也很大的话,建议不要做混合信号仿真,慢的要死。 还是为analog部分建立一个完备的接口模型,利用接口模型来验证好数字部分。对analog部分可以考虑搭专门的混合信号仿真环境。可以用楼上说的hsim。

网友:
你要做混合仿真的目的是什么,验证功能,以及数字和模拟的链接性。所以你可以analog部分用模型写出来。这样仿真就很快。用hsim和xa都可以。或者写个verilog的model仿真也是ok的。不要用混合仿真来验证所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