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ft scan chain , scandatain port位置变化,求解,谢谢

楼主(2012-01-11):
我在dft中定义了三个scan chain,指定的scandatain port分别是:
scanclock: CK_TCU_SER  scandatain: DI_TCU_SER
scanclock: CK_TCU_PAR  scandatain: PBUS_TCU_SER[3]
scanclock: CKMEAS  scandatain: CMP4.
可是在做完dft后,在scan path.rpt中看到 scandatain位置发生了变化。

请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dft compiler自动优化的结果。谢谢

网友:
你是怎么指定的?把脚本发上来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下面是指定port的code,自己检查不出问题。
set_scan_configuration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set_scan_configuration -chain_count 3
set_dft_config -fix_reset enable
set_dft_config -fix_clock enable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Clock    -port CK_TCU_SER  -timing [list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Reset        -port CSB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s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In   -port DI_TCU_SER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Out  -port PBUS_SER_TCU[4]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Clock    -port CK_TCU_PAR      -timing [list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Reset        -port CSB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s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In   -port PBUS_TCU_SER[3]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Out  -port SD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Clock    -port CKMEAS      -timing [list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Reset        -port CSB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s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In   -port CMP4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Out  -port MEAS

后面部分code:
create_test_protocol
dft_drc
write_test_protocol -out ./out/tango_scan.spf
compile -scan -map_effort high
create_test_protocol
dft_drc
set_scan_configuration -replace false
#allow clock domains to be mixed together on same chain
#set_scan_configuration -clock_mixing mix_clocksCK_TCU_PAR

##no change to design name
set_dft_insertion_configuration -preserve_design_name true

#set test_default_scan_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preview_dft
insert_dft
dft_drc -coverage_estimate  > ./rpt/dft_cov.rpt

楼主:
已解决,RE: dft scan chain , scandatain port位置变化,求解,谢谢

回复 网友B:

缺少了一个指定scan chain的重要指令,原本我以为设置了set_dft_signal 指定的scandatain就是指的某条链的输入端口,实际上并不是,那条语句并没有指明是针对哪条链的输入端口。理解的还不到位。
现在增加:set_scan_path chain1 -view spec -scan_data_in DI_TCU_SER -scan_data_out PBUS_SER_TCU[4] -scan_master_clock CK_TCU_SER
              chain2, chain3同理设置。
最后的结果端口就和指明的端口一样了。
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