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ADC 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如图中的 差分输入电阻和差分输入电容的值是怎么得来的?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ADC等效模拟输入

ADC等效模拟输入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我。按照adi application note的说法,是考虑adc的输入阻抗计算外部的匹配、滤波器件。而adc的输入阻抗则是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的。但是为什么是这个测量结果,如何和基本电路理论对应,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