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遇到的ROUTE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2-01-12):
这是一个standard cell 的具体layout图,请看图1,此时Cell Blockage选项没有开。
(红色的wire是metal 2,蓝色较暗的是standard cell 的metal1,蓝色较亮的是metal1 的
cell blokage,白色的中间有个X的小方块代表violation,黄色的Z是standard cell 的pin)

因为有violation,所以在图2中我打开了Cell Blockage选项,发现有violation的原因
居然是它的METAL1里面居然有Blockage,cell的library是tsmc013工艺的BUFFD6,
发现有Cell Blockage还不止这一种,还有CKXD什么的。

如果在ENCOUNTER(版本10.11)的Verify gemotry中不选择allow pin in blockage和
allow same cell violations的话,就会出现violation。

我想问的是,这种violation要紧吗?如果要紧的话,在ROUTE的时候要怎样避免这种问题?

楼主:
怎么图片放大了之后变这样。。把图片缩小了看吧,会好看些

网友:
没关系的, metal 1本身就是blockage,不管认为不认为blo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