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做Nano Route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请问各位后端高手,Encounter中做完Trial Route之后为什么还要进行Nano Route,我在进行玩Trial Route之后,进行时序分析,所有时序都满足了,但是当我继续进行完Nano Route之后,却发现有些pin的连线没有了,即出现了open net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trial route只是粗略的布线。非常粗略。很多default rule之外的东西。都不follow。比如,它修不了SI。
但是trial route也很有用。在算timing的时候,是按照trial route的结果。在timing driven的基础上做nanoroute。
trial route每次都不一样。而且encounter 默认不保留trial route的信息。
Pin的问题,是不是有drc问题。或者route resource不够。导致的呢?

楼主:
多谢指点,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2014-11-30):
回复 网友A:
高!!你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在trail route之后,显示如下:

虽然看着布上去了,但是查看net的属性的时候,是Unkown,只有nano route之后,才显示如下:

我想问的是,那在trail route之后,检查setup有意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有意义啊   trial route 虽然没nanoroute 准确,但是你可以比较一下,正常情况下相差的并不太多。正常的flow 都是这么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两个小问题啊,(1) 您说的route之前的report_timing是trial route之前还是nano route之前,两个不太一样结果,
   trial route之前做的话:部分结果如下

= Required Time                 2.750- Arrival Time                  2.370
= Slack Time                    0.380
trial route之后做的话,部分结果如下:
= Required Time                 2.750
- Arrival Time                  2.368
= Slack Time                    0.382

(2)我是直接 report_timing的,没有加什么option,请问你说的congestion map怎么看呢,我的整体report如下:
###############################################################
#  Generated by:      Cadence First Encounter 08.10-p004_1
#  OS:                Linux i686(Host ID localhost.localdomain)
#  Generated on:      Mon Dec  1 09:39:49 2014
#  Command:           report_timing >> timing.log
###############################################################
Path 1: MET Late External Delay Assertion
Endpoint:   tdigit[7]                                  (^) checked with
leading edge of 'vclk1'
Beginpoint: DTMF_INST/DIGIT_REG_INST/digit_out_reg_7/Q (^) triggered by
leading edge of 'vclk2'
Other End Arrival Time          0.000
- External Delay                4.000
+ Phase Shift                   7.000
- Uncertainty                   0.250
= Required Time                 2.750
- Arrival Time                  2.368
= Slack Time                    0.382
     Clock Rise Edge                 0.000
     = Beginpoint Arrival Time       0.000
     +--------------------------------------------------------------------------------------------------+
     |                 Instance                 |     Arc      |   Cell    | Delay | Arrival | Required |
     |                                          |              |           |       |  Time   |   Time   |
     |------------------------------------------+--------------+-----------+-------+---------+----------|
     | DTMF_INST/DIGIT_REG_INST/digit_out_reg_7 | CK ^         |           |       |   0.000 |    0.382 |
     | DTMF_INST/DIGIT_REG_INST/digit_out_reg_7 | CK ^ -> Q ^  | SDFFSHQX1 | 1.235 |   1.235 |    1.617 |
     | IOPADS_INST/Ptdigop7                     | I ^ -> PAD ^ | PDO04CDG  | 1.133 |   2.368 |    2.750 |
     |                                          | tdigit[7] ^  |           | 0.000 |   2.368 |    2.750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看到 棱形的 红色的 是不是说明 不拥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