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波形怎么显示字母.问题.

楼主(2012-01-12):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个关于VERDI波形的问题.
在VCS仿真生成FSDB文件.在用VERDI看波形,就是在看波形的时候有时候状态机显示的是字母有时候显示的数字.
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控制波形显示字母.我都用PARAMETER定义过..
类似于如图.有时候可以显示 有时候不能显示字母.很不爽.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最好有攻略..呵呵呵小弟谢过....

网友A:
Verdi 中 Waveform -> Signal Value Radix -> Edit Alias,出现一个对话框。

1. Alias Table 为对这个信号起别名(alias)表的名字。

2. 下面表格中 Alias 填你要显示的字母(用你 parameter的名字即可)

3. 下面表格中 Value填对应行中左边 Alias 名字对应的数字(用你 parameter 后赋得值即可)

4. 下面表格中 Background Color 为颜色(可填可不填)

5. 最上面 Save as 为保存这个 alias file

6. 点击最小面的 Apply即可。

你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3

3

2

2

1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太帅啦/....啊哈哈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打开波形后切回verdi主窗口,将代码切换到有状态机的那个模块,然后按下显示电路的那个按钮,之后切回波形去看一下,状态机的数字都变成字母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楼上正解,复杂点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

网友(2012-03-23):
好答案,果断收藏

网友:
让信号用2进制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鼓掌,呵呵

网友(2015-09-17):
6楼方法暴力且有效。

网友:
貌似还可以写配置脚本,一般没有时间搞这个,直接看数字了,多看几遍,什么都记住了。

网友(2018-04-01):
楼主好人医生平安,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用VCS仿真,用verdi看波形?

网友(2022-07-15):
引用 网友A:
Verdi 中 Waveform -> Signal Value Radix -> Edit Alias,出现一个对话框。

1. Alias Table 为对这个信号 ...

感谢~

网友(2025-03-13):
如果我只想用这个32bit信号的16bit来做mapping,好像这个不支持模糊匹配呀

网友(2025-05-21):
verdi参数加-autoalia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