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库

楼主(2012-01-12):
本人新手
PAD库什么时候用到
dc综合时候用到吗?
还是ASTRO的时候才用到?

网友:
后端版图的时候用到,本人也新手.
网表再包一层,把pad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说说综合的时候怎么用?
   还有RTL前仿的时候,仿的是功能和逻辑,与具体工艺无关,应该用不到库吧?

网友:
什么是lib?

网友:
综合的时候要用的,但是一般我会把pad设置成dont_touch属性

网友:
强哥说得对,每一步都要用,一旦RTL clear时,已经把PAD加上了
关于.lib,.db只是不同库的不同格式,在特定的是后来用,具体可以再版内搜一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