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同时钟域的数据采集

楼主(2012-01-12):
有一个9位的数据在32k时钟域得到,然后用一个500k的时钟去采这个9bit的数据,用寄存器打两拍可靠不?其他办法呢
可不可以用500k时钟来同步32k时钟,然后用同步过得时钟来得到这个9位数据,再给500k去采?

网友:
你这种情况属于高频采集低频数据,方法有这样几个:
1.使用双口BRAM。先用32K的频率把数据写入到BRAM中,然后用500K的频率时钟读取;
2.两者之间建立通信机制。比如当32k的时钟域的数据准备好之后,产生一个信号通知500k的时钟域逻辑进行采集;
3.使用FIFO。由于时钟之间的比例关系已经确定,FIFO的深度也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