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编译error

楼主(2012-01-12):
modelsim在编译verilog文件时候老是报错,如图所示:
我在别的PC机上同样版本modelsim都OK,那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你的代码中使用的元件库没有在本机上进行编译吧。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库文件出现了问题,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别人编译之后的库文件拷到相应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lib文件,比较郁闷的是同样的.v仿真用lib文件,在别的机子上modelsim同样版本软件编译就OK,我这个就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注意一下lib的路径,顺便看一下在别人的机子上的路径是不是跟你的一个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都是新建的project,在project的目录内modelsim会有个work文件,每个编译过的model都会在这个work里面有个文件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作为工程的文件默认是编译在work目录下的,但是对于库文件,是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的(不要中文路径),在使用库文件的时候,需要在仿真的时候指定使用什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