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混合编译VHDL, SV求助

楼主(2012-01-12):
现在学习用vcs来作仿真,但是在DVE里只能看到VHDL的顶层信号,再下层的信号都无法看到,该怎么办呢?design是用vhdl写的,tb是sv写的。
makefile如下:
UVM_HOME        = ../../uvm-1.0p1
WORK          = worklib
UVM_VERBOSITY =    UVM_LOW
UVM_TESTNAME  = oh4_base_test
#RUN_TIME      = +vcs+stop+20000
COVERAGE_CMD  = -cm line+cond+tgl
GUI_ENABLE    = -gui
TEST          = /usr/bin/test
N_ERRS        = 0
N_FATALS      = 0
VCS_CMD       = -l vcs.log -sverilog -timescale=1ns/1ns $(COVERAGE_CMD) \
                                -debug_all +define+DEBUG

SIM_CMD       = -l sim.log $(COVERAGE_CMD) \
                                $(RUN_TIME) +vpdfile+test.vpd \
                                +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 \
                              +UVM_TESTNAME=$(UVM_TESTNAME) $(GUI_ENABLE)

all: mk_dir vhdlan_cmd vcs_cmd simv_cmd

mk_dir:
    rm -rf  $(WORK)
    rm -rf  report
    mkdir   $(WORK)
    mkdir   report

vhdlan_cmd:
    vhdlan -l vhdlan.log -work $(WORK) -smart_order -f ./rtl.f
    vlogan -l vlogan.log -sverilog -y $(WORK) +incdir+$(UVM_HOME)/src+../tb ./tb_top.sv

vcs_cmd:
    vcs $(VCS_CMD) \
            +incdir+$(UVM_HOME)/src $(UVM_HOME)/src/uvm.sv \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CFLAGS -DVCS -lib $(WORK) tb_top.sv

simv_cmd:
    ./simv  $(SIM_CMD)

check:
    @$(TEST) \( `grep -c 'UVM_ERROR :    $(N_ERRS)' vcs.log` -eq 1 \) -a \
         \( `grep -c 'UVM_FATAL :    $(N_FATALS)' vcs.log` -eq 1 \)

clean:
    rm -rf core.* csrc simv* vc_hdrs.h ucli.key urg* *.log

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DVE对VHDL支持的不怎么好,一些group是dump不下来的好像,而且vpd实在太大了,建议用verdi

网友(2012-02-12):
你在setup中运行库和搜索库是怎么定义的?这样看来找不到编译的v文件~

网友(2015-11-15):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VCS仿真VHDL,有些信号看不到。能告诉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