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匹配问题

楼主(2012-01-12):
那位达人能解释一下为什么perl中以下命令输出为空呢? 为什么[^b]能匹配到字符串的开头呢?

$_="aaa bbb ccc";
print if (/[^b]aaa/);

网友:
[^b]占了一个字符,匹配四个字符,第一个除了b,后三位是aaa

网友:
[^b]:补集,不能是b。
所以,它应该匹配,前一个字符不是b,而后紧跟3个a。
显然,$_不能匹配到。

网友:
我猜你要说的是转义之后的\b表示boundary吧?

网友(2013-06-28):
要让$_匹配上,就直接 print if (/^aaa/);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