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CIE桥接芯片?

楼主(2012-01-12):
请问大家有可以推荐的PCEX4,X8的 桥芯片推荐吗? PCIE转成LOCAL BUS,

PLX似乎只有X1,其他的都是转成PCI-X,或者是SWITCH啦?

网友:
这个可能还真要自己写了.

网友: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直接用FPGA芯片,然后内部转成你需要的本地总线,这部分不需要你写一行代码啊。而且同时能够支持双DDRII内存。我想你用pci-e的话,肯定需要内存做板载缓存吧。你用SOPC搭建就好。一行代码都不用你编写就恩能够实现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