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请教

楼主(2012-01-12):
最近用smic65nm LL库,做lvs时遇到如下错误: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hmac_sha1
SOURCE CELL NAME:         hmac_sha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72       172
Nets:           49519     67821    *
Instances:      54448     47675    *    MN (4 pins)
                 52986     46276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07434     9395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72       172
Nets:           24885     44746    *
Instances:       3003      3003         MN (4 pins)
                  4402      4402         MP (4 pins)
                     1         1         _bitcoreb (6 pins)
                  8685     10217    *    _invb (6 pins)
                   766       766         _invx2b (6 pins)
                   191         0    *    _invx2v (4 pins)
                   373         0    *    _invx3v (4 pins)
                     4         0    *    _invx4v (4 pins)
                     3         0    *    _invx5v (4 pins)
                   209       209         _mx2b (8 pins)
                  2596      2600    *    _nand2b (7 pins)
                     4         0    *    _nand2v (5 pins)
                    85        85         _nand3b (8 pins)
                    10        10         _nand4b (9 pins)
                   713       713         _nor2b (7 pins)
                    18        18         _nor3b (8 pins)
                     4         4         _nor4b (9 pins)
                     2         0    *    _pdw2v (4 pins)
                   114       114         _pdw3b (6 pins)
                  3273      3275    *    _pmn2b (5 pins)
                  2754      2757    *    _pmp2b (5 pins)
                     3         0    *    _pup2v (4 pins)
                   104       104         _pup3b (6 pins)
                  4150      4155    *    _sdw2b (5 pins)
                     4         0    *    _sdw2v (4 pins)
                  2899      2902    *    _sdw3b (6 pins)
                     3         0    *    _sdw3v (5 pins)
                  7456      7471    *    _smp2b (5 pins)
                    16         0    *    _sup2v (4 pins)
                   113       114    *    _sup3b (6 pins)
                     1         0    *    _sup3v (5 pins)
                    53        53         _tgmb (7 pins)
                   149       149         _xr2b (7 pins)
                   136       136         _xra2b (7 pins)
                ------    ------
Total Inst:     42297     43258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_invx2v)                                                 (_invx2b)
         in: 2043                                                  in: Xs_hmac_sha1/Xsha1_1/n2794
         out: 1097                                                 out: Xs_hmac_sha1/Xsha1_1/FE_OFN284_n2794
         sup1: VDD                                                 sup1: VDD
         sup2: VSS                                                 sup2: VSS
       Devices:
         X7/X467/M18(41.850,15.850)  MP(P12LL)                     Xs_hmac_sha1/Xsha1_1/XFE_OFC284_n2794/MM3  MP(P12LL)
         X7/X467/M0(41.850,16.555)  MN(N12LL)                      Xs_hmac_sha1/Xsha1_1/XFE_OFC284_n2794/MM2  MN(N12LL)
         X7/X467/M20(42.350,15.850)  MP(P12LL)                     Xs_hmac_sha1/Xsha1_1/XFE_OFC284_n2794/MM0  MP(P12LL)
         X7/X467/M2(42.350,16.555)  MN(N12LL)                      Xs_hmac_sha1/Xsha1_1/XFE_OFC284_n2794/MM1  MN
(N12LL)

我的设计是一个纯逻辑的小模块,请高人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
netlist没有更新吧

网友:
管子个数差不多,管子类型没对上,是不是有不同的电压没有区分开啊?

楼主:
我看单元库的cdl网表中有VPW和VNW,在版图中没有提出来,看提出的layout网表中这两个提成了VDD和VSS了。这两个是用WELTXT和SUBTXT打的text。

单独对单元做lvs是没有问题的。
我该怎样处理?

网友:
我以前也是经常lvs错误,但是一般不带pad的lvs设计是可以通过的
如果你的问题在电源(VDD GND)上,而且设计又带了pad,那么一般是你没有在power pad/core上面打label,打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没加tap cell,  nwell,psub 没有偏置电位,

lvs过不了的

网友B:
对的  这个是没有加tap cell 在tsmc里面就是没有加FILLTIEcell  看库 有些库自己做进去了
可以用add_tap_cell_array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没加tap cell,  nwell,psub 没有偏置电位,

lvs过不了的

IO pad的地方也要加tap cell吗?

网友:
先看流程上是否没有出问题,就像楼上说的是不是没有加tapcell。然后再看v2lvs的时候是否有遗漏。最后再检查LVS,LVS不过肯定不是版图本身有问题,而是流程上执行的时候缺少了哪一环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B:
对的  这个是没有加tap cell 在tsmc里面就是没有加FILLTIEcell  看库 有些库自己做进去了
可以用add_tap_ce ...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这个tap cell应该在哪里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