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坐标转换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1-12):
直角坐标怎么用verilog 语言转换成球面坐标,请大虾们赐教啊,最好有代码,谢谢

网友:
FPGA很难实现浮点运算的
浮点运算一般都是用浮点CPU

所以你的转换如果用FPGA实现的话,一般做成定点运算,,所以肯定会丢失精度。而你精度要求又没提,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帖。我做的是语言视频信息地址校正,由于刚接触FPGA,也不知道地址校正需要多少精度,所以暂且不考虑。想知道怎么用FPGA 实现从直角坐标到球面坐标再到平面坐标的变换,如果你知道或了解,还望你们多多指教!
  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