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icc中加pad_filler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在设计中,left side是模拟pad,top、bottom和left side都是数字pad。在icc中插入pad filler的时候我用insert_pad_filler命令顺利的插入了top、bottom和left side的数字pad filler,可是左侧的模拟pad filler用相同命令工具却总是差不进去。如果先插入模拟filler,那么其他三侧的数字filler同样也差不进去了。如何才能把两种filler都顺利的插入进去?敬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希望路过的大侠能够略微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你插入的命令有问题,注意给插入的filler pad加一个前缀名字。参照一下试试看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BOTTOM_ -cell ${dig_pads} -bounding_box {}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LEFT_       -cell ${ana_pads} -bounding_box {}

网友(2012-02-15):
楼主,现在弄好了没?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插入命令使用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dig2a_PAD" -side 1 -order 1这样的命令,然后插入完后不是要在添加pad filler吗?看实验书使用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eed10000 pfeed05000 pfeed02000 pfeed01000 pfeed00500 pfeed00200 pfeed00100 pfeed00050 pfeed00010 pfeed00005"这个命令,我想请问下,这里面pfeed后面的数字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2012-08-13):
回复 网友B:

io filler 的单元,单元库里可以找到,一般指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