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cic滤波器testbench? 用verilog语言

楼主(2012-01-13):
大家好!!1!!!!
       我写了一个CIC滤波器代码······那么我应该怎么仿真这个滤波器呢?(verilog)
谁有这方面的testbench呢?就是delta-sigma modulator 输出testbench怎么写,怎么看它的功能是否OK?
我对这方面信号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
与matlaB模型的数据做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tlab输出的码流是010101011110110111,难道我也照他那样··010101010101010101,何况matlab输出那个太密密麻麻的·~~~量化码··实在恶心啊···

网友:
验证滤波器,基本上要实现两个相同,就是matlab结果与仿真结果一样,仿真结果与实际运行结果一样。楼主可以准备一组数据,然后再经过cic之后输出来,然后跟matlab对比。然后下载到器件之后,把数据捕捉出来再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有点晕~~~~呵呵··不过感谢你的指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