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di修正不了drv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请教各位,
我使用edi软件进行PR,在optDesign -preCTS/postCTS/postRoute -drv(而且也已经将优化fanout设置为true),但是发现在最后的drv优化报告中,发现三次优化都没有优化掉一些问题。
我的设计是带有pad的,之前也是同样的设计,只是没加pad,就可以优化drv。
两次的设计中因为有使用门控时钟,所有在讲clk_gate_aware设为true
preCTS的drv报告如下,猜测会不会因为设计中带有pad导致drv过不去?
+----------------+-------------------------------+------------------+
|                |              Real             |       Total      |
|    DRVs        +------------------+------------+------------------|
|                |  Nr nets(terms)  | Worst Vio  |  Nr nets(terms)  |
+----------------+------------------+------------+------------------+
|   max_cap      |      0 (0)       |   0.000    |      0 (0)       |
|   max_tran     |      0 (0)       |   0.000    |     36 (72)      |
|   max_fanout   |      0 (0)       |     0      |      2 (2)       |
+----------------+------------------+------------+------------------+

网友:
real的个数为零,说明工具已经把能修掉的都修掉了。没修掉的是不是因为pad要看具体的报告。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违例是工具修不了的,所以只能手修或者忽略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把每个cap,tran,fanout的报告都看了,tran的问题大部分是由pad引起的,某些信号也会有tran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pad和内部的这些net连起来所导致的。

fanout现象是在我的分频模块里面的计数器出现的,这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