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g-bang PFD 传输函数

楼主(2012-01-13):
有谁知道bang-bang PFD 传输函数 为什么是 1/ delta /SQRT(2PI) 吗?

网友:
估计是根据gain=sum(out*out)/sum(out*in)得到的,类似deltasigma里对量化器的建模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能否麻烦楼上将 deltasigma里对量化器的建模 稍微讲解以下,或者给一些相关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传输函数是个非线性的,依据输入变化而增益有所变化的函数

楼主(2012-12-21):
在搭建CDR 模型时需要它来算PD的增益,可是又必须通过测试才能得到这个值?

网友:
具体推到不知道,但是可以参见themes那本sigma-delta 手册里面对于比较器增益的推导,增益是一个导致量化误差最小的统计值。

网友(2020-06-15):
楼主的CDR建模后来怎么样了呀,急求分享经验和资料!查了各种论文脑子都糊住了,S域建模不能用,那要用什么方法建模呢

网友(2022-10-31):
可以麻烦楼主上传一下你的PPT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