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TS优化比较慢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各位前辈:
我在CTS之后想做一个cts的优化,但是运行时特别慢,差不多60个小时,同样的脚本以前只需要两个小时,有谁知道是不是有的参数设置的问题,并且在CTS 后的结果还不错 ,下面是我用来优化的命令:clock_opt -no_clock_route -only_psyn -power

谢谢!

网友:
你的设计多大?60个小时只跑个CTS

网友:
他不是CTS,是optCTS。
一般只做CTS,不做optCTS啊。顶多在CTS时,打开opt选项。还有单独的一个flow叫optC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一个流程,特别是在优化power这一步速度特别慢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update_clock_latency -inter_clock_balance

clock_opt -no_clock_route -only_psyn -power

route_zrt_group -all_clock_nets -reuse_existing_global_route true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r_clock_balance
可能是慢的原因吧,仅是猜测

网友:
请把 cts和opt cts分开,

我喜欢用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这样单独做cts,
然后用psynopt -area -congestion -power 来修timing,

clock_opt -only_psyn 没怎么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nual 上说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是包含compile_clocktree和opt clock_tree的, 只是不route。

网友:
你这步是Post-cts的优化,post-cts优化过程中。开power优化速度慢是很正常的,你看看你之前是不是只开了静态Power优化,现在开了动态power优化,所以导致优化很慢了。

网友:
这是什么
工具的命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