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大大们帮忙 PTPX做Rtl级功耗分析是遇到问题

楼主(2012-01-13):
小弟最近做RTL级的功耗分析 发现sequential 和memory的annotated的比例只有53%左右,combinational的比例更少 12%,
请问这是因为使用的是rtl的vcd的缘故吗?用set_rtl_to_gate_name 尝试解决 没有成功
帮帮忙撒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 还没解决。。。。

网友:
你是反标vcd是吧,

用switching activtiy估计也行的, rtl级别的功耗很粗略了,只是看个大概,

楼主:
是的 反标vcd,嗯 看来不追求100%了 等后仿的结果出来吧

网友:
你rtl的vcd能有53%的反标已经不错了。剩下的就用set_switch_activity吧。

网友(2012-04-27):
什么意思?

网友(2016-03-08):
请问楼主个问题:
   在rtl级做功耗分析的时候,rtl是如何与库里的功耗信息对应的?
   是pt也有类似于dc的综合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