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种delta sigmaM结构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2-01-13):
看文章里出现过这两种结构
第一种很常见,第二种少了一条信号的前馈支路,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忘各位大侠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加个前馈,迫使各个积分器的输出近似为0,减小对op的要求。
理论上从量化噪声传递的角度看,没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推导一下看看

网友:
也遇到了,推导穿输涵数看出,少前溃通路对噪声传输是没影响的,对信号在高频处会衰减。用sd tool跑一下更直观后感

网友:
a和b相比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B(2024-07-10):
你好,新手最近在做第二个结构,在怎么确定系数方面一头雾水,请问什么参考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新手最近在做第二个结构,在怎么确定系数方面一头雾水,请问什么参考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

matlab 的SD toolbox有函数可以根据需求计算系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tlab 的SD toolbox有函数可以根据需求计算系数

是的,但是对于二阶,会有agbc四个系数,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结构,比如图上这两种,有些支路没有的,也就是系数是0,比如g,第二图的a1也是没有的,我该怎么在matlab里面完成特定系数的置零,从而得到优化特定结构的系数呢,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对于二阶,会有agbc四个系数,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结构,比如图上这两种,有些支路没有的,也就 ...

用[a,g,b,c]=realizeNST()计算完初始的agbc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该代码后面将需要置零的置零就好了,比如写:b(2)=0;b(3)=0;  然后再用下面这些函数进行系数缩放:stuffABCD();scalceABCD();mapABC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g,b,c]=realizeNST()计算完初始的agbc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该代码后面将需要置零的置零就好了,比如写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