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EDI做好的版图导成LEF文件?

楼主(2012-01-13):
EDI做好的版图,想导成LEF文件做为BLOCK使用。现save选项有个GDS/OASIS的,有个选项框是write abstract information for lef macros,难道是这个,试了试,没啥效果。不知道还有其他办法没?

另:看user guide说好像BLOCL上面不可以route,但我执行nanoroute后发现block有走线,但不多,这是什么原因,求赐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用的EDI吧
去help library里search “lefOut” 命令的解释
就明白了
设定个什么lef版本,顶层线,outdir之类的
很简单的

楼主:
是用的EDI吧
去help library里search “lefOut” 命令的解释
就明白了
设定个什么lef版本,顶层线,outd ...
引用 网友A:

   help library? 我是在EDI的DOC中查找的关键子lefOUt,在encounter.pdf中没有找到,后来在soceUG中搜了下lefOut,只找到一个关键字,还是说得及其简单,说是在icfb中export->lef 。。。我就很纳闷,难道我把EDI做好的版图还要用借用ICFB来导出吗,EDI本身没有输出LEF的功能?我是新手,求楼上的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在EDI下打入 man lefOut 看详细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明白了,EDI有这个命令,只是在GUI里找不到罢了,我还以为所以的命令在GUI里都有对应选项呢。试了下此命令,能正常导出来了,谢谢陈版主和5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什么都在GUI中显示的话,那要多庞大的一个UI啊...
把你常用的commands都写成scripts
直接就source,多方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问,具体命令是什么?

楼主:
    命令就是: lefOut yourlef.lef -vervisonNumber  我就用了: lefOut mylef.lef -5.4  试了下。
   lefOut还有几个参数呢,具体可以看下doc下的命令参考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担心这样提出来的lef在其他地方使用时可能会出问题,你试过没?

网友(2021-04-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学习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