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ify block的总结

楼主(2012-01-13):
      本贴简单的介绍了如何使用specify block进行描述模块路径延时(module path delay)及其它相关信息:

      specify block用来描述从源点(source:input/inout port)到终点(destination:output/inout port)的路径延时(path delay),由specify开始,到endspecify结束,并且只能在模块内部声明,具有精确性(accuracy)和模块性(modularity)的特点。specify block可以用来执行以下三个任务:
      一、描述横穿整个模块的各种路径及其延时。(module path delay)
      二、脉冲过滤限制。(pulse filtering limit)
      三、时序检查。(timing check)

      specify block有一个专用的关键字specparam用来进行参数声明,用法和parameter一样,不同点是两者的作用域不同:specparam只能在specify block内部声明及使用,而parameter只能在specify block外部声明及使用。

      Note:模块路径延迟(module path delay)是一种常用的描述延时的模型,其它的还有分布延时(distributed delay)和块延时(lumped delay)。

楼主:
      第一个任务:模块路径延时(module path delay
      一条模块路径可以是一条简单的路径(simple path),或者是一条边缘敏感的路径(edge sensitive path),或者是一条状态依赖的路径(state dependent path)。

      简单的路径(simple path),可以由以下两种格式中的任意一种来声明:
          1、并行连接(patallel connection):source => destination
          2、全连接(full connection):source *> destination

      例1:(a, b => q, qn) = 1; 等价于:
              (a => q) = 1; (b => qn) = 1;
              而(a, b *> q, qn) = 1; 等价于:
              (a => q) = 1; (b => q) = 1; (a => qn) = 1; (b => qn) = 1;

楼主:
      边缘敏感的路径(edge sensitive path),是那些源点(source)使用边沿触发的路径,并使用边缘标示符指明触发条件(posedge:上升沿,negedge:下降沿),如果没有指明的话,那么就是任何变化都会触发终点(destination)的变化。

      例1:(posedge clk => (out +: in)) = (1,2);
          在clk的上升沿,从clk到out的模块路径,其上升延时是1,下降延时是2,从in到out的数据路径是同向传输,即out = in。

      例2:(negedge clk => (out -: in)) = (1,2);
          在clk的下降沿,从clk到out的模块路径,其上升延时是1,下降延时是2,从in到out的数据路径是反向传输,即out = ~in。

      例3:(clk => (out : in)) = (1,2);
          clk的任何变化,从clk到out的模块路径,其上升延时是1,下降延时是2,从in到out的数据路径的传输是不可预知的,同向或者反向或者不变。

      Note:模块路径的极性(module path polarity):未知极性(unknown polarity,无),正极性(positive polarity,+),负极性(negative polarity,-)。

楼主:
      状态依赖的路径(state dependent path),是那些源点(source)以来指定条件状态的路径,使用if语句(不带else)。在条件=1 or X or Z的情况下,认为条件成立。如果有一条路经,存在多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那么使用延时最小值的那条限制。

      例1:
          specify
              if(a)   (b => out) = (1,2);
              if(~a) (b => out) = (2,3);
              if(b)   (a => out) = (1,2);
              if(~b) (a => out) = (2,3);
          endspecify

      例2:
          specify
              if(rst) (posedge clk => (q +: data)) = (1,2);
              if(~rst) (posedge clk => (q +: data)) = (2,3);
          endspecify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输入状态都应该说明,否则没有说明的路径使用分布延时(distributed delay),如果也没有声明分布延时(distributed delay)的话,那么使用零延时(zero delay)。如果路径延时和分布延时同时声明的话,则选择最大的延时作为路径延时。另外,也可以使用ifnone语句,在其它所有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说明一个缺省的状态依赖路径延时。

      例3:
          specify
              (posedge clk => (q +: data)) = (1,2);
              ifnone (clk => q) = (2,3);
          endspecify

楼主:
      第二个任务,脉冲过滤限制(pulse filtering limit)
      由于每条传播路径都具有一定的电容性和电阻性,电荷无法在一瞬间积累或消散,所以信号变化的物理特性是具有惯性的。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种能力,使用惯性延时(inertial delay),它可以抑制持续信号比传播延时短的输入信号的变化。

      例1:1ns宽度的窄脉宽通过一个传输延时为2ns的BUFFER,

      两个脉宽限制值:e-limit(error limit)和r-limit(rejection limit),并且要求e-limit >= r-limit,否则报错。当pulse width >= e-limit时,输出相应的逻辑值;当e-limit > pulse width >= r-limit时,输出X值;当r-limit > pulse width时,输出不发生变化。默认情况下,e-limit = r-limit = module transition delay,也可以使用以下3种控制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改变路径脉冲限制值:
      1、使用verilog提供的PATHPULSE$参数,有些仿真器还要求同时使能相应的选项:比如VCS,添加+pathpulse选项。
          PATHPULSE$ = (<reject-limit>, <error-limit>);
          PATHPULSE$<path_source>$<path_destination> = (<reject-limit>, <error-limit>);
          例1:
              specify
                  (en => q) = 12;
                  (data => q) = 10;
                  (clr, pre *> q) = 4;
              specparam
                  PATHPULSE$ = 3, PATHPULSE$en$q = (2,9), PATHPULSE$clr$q = 1;
              endspecify
          en => q的路径:reject-limit = 2, error-limit =9;
          clr => q和pre => q的路径:reject-limit = error-limit = 1;
          data => q的路径:reject-limit = error-limit = 3;

      2、使用仿真器专用的编译指导。比如VCS,+pulse_r/20(取20%)和+pulse_e/80(取80%),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选项要求放在读入RTL网表文件之后,否则设置无效。

      3、使用SDF文件反标,并且SDF文件中的延时信息具有最高的优先级。SDF文件格式将在后面介绍。

      脉冲过滤限制的默认格式存在两个缺点:
          1、X状态的持续时间比较短。
          2、在上升延时和下降延时不相等的情况下,如果脉冲过窄,那么可能出现跟随边缘(trailing edge)先于或等于导引边缘(leading edge)的现象,这时就会淹没X状态。

      可以通过修改默认格式,加以改善,具体如下:
      on-event vs on-detect:
negative width pulse detection:
      需要注意的是,showcancelled  list_path_of_outputs,必须在模块路径之前使用,才可以约束到该模块路径。

楼主:
      第三个任务,时序检查(timing check)
      描述设计要求的时序性能,所有的时序检查有一个参考事件(reference event)和一个数据事件(data event),它们通过一个布尔表达式相联接,还包括一个可选的notifier寄存器选项,这个寄存器用来打印错误信息或者传播X状态。

      这里把时序检查分成两组来说明:
      第一组,检查时序窗口的稳定性,包括:setup、hold、recovery和removal。
      setup:$setup (data_event, reference_event, limit, notifier);
         当reference_event time - limit < data_event time < reference_event time时,就会报告setup time violations。

      hold:  $hold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limit, notifier);
         当reference_event time < data_event time < reference_event time + limit时,就会报告hold time violations。

      setup/hold:$setuphold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setup_limit, hold_limit, notifier);
         $setuphold是$setup和$hold两者的联合。例如:
         $setuphold (posedge clk, negedge d, 2, 1, notifier); 等于
         $setup (negedge d, posedge clk, 2, notifier); 和 $hold (posedge clk, negedge d, 1, notifier);

      数据事件常常是数据信号,而参考事件常常是时钟信号,如下图:

      recovery:$recovery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limit, notifier);
         当data_event time - limit < reference_event time < data_event time时,就会报告recovery time violations。

      removal: $removal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limit, notifier);
         当data_event time < reference_event time < data_event time + limit时,就会报告removal time violations。

      recovery/removal:$recrem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recovery_limit, removal_limit, notifier);
         $recrem是$recovery和$removal两者的联合。
         $recrem (posedge clr, posedge clk, 2, 3, notifier); 等于
         $recovery (posedge clr, posedge clk, 2, notifier); 和 $removal (posedge clr, posedge clk, 3, notifier);

      数据事件常常是时钟信号,而参考事件常常是控制信号,比如清除信号或者置位信号,如下图:

      $setuphold和$recrem可以接受负值,同时需要激活仿真器的负值时序检查选项(比如VCS:+neg_tchk),同时还有一个限制:
         setup_limit + hold_limit > 仿真精度(simulation unit of precision),
         recovery_limit + removal_limit > 仿真精度(simulation unit of precision),
      否则仿真器会把负值当成0处理。

楼主:
      第二组,检查时钟和控制信号在指定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包括:skew、width、period和nochange。
      skew:$skew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limit, notifier);  限制最大偏斜
                $skew (posedge clk1, posedge clk2, 1, notifier);
          当data_event time - reference_event > limit,则会报告skew time violations。

      $skew是基于事件(event-based)的,如果监测到一个reference_event,那么就开始评估脉宽,只要监测到一个data_event,就会生成相应的报告,直到监测到下一个reference_event,才重新开始新的监测。如果在监测到一个data_event之前,又监测到一个reference_event,那么就放弃本次评估,重新开始新的评估。

      width:$width (controlled_reference_event, limit, threshold, notifier);  限制最小脉宽
           $width (posedge in, 2, notifier);
      这里data_event是隐含的,它等于reference_event的相反边缘,当width < limit时,就会报告width time violations。

      period:$period (controlled_reference_event, limit, notifier);  限制最小周期
           $period (negedge clk, 10, notifier);
      这里data_event是隐含的,它等于reference_event的相同边缘,当period < limit时,就会报告period time violations。

      nochange:$nochange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start_edge_offset, end_edge_offset, notifier);
          当leading reference event time - start_edge_offset < data_event < trailing reference event time + end_edge_offset时,就会报告nochange time violations。例如:
          $nochange (posedge clk, data, 0 , 0);
          当在clk高电平期间,data发生任何变化,就会报告nochange time violations。

      有时候,路径上的时序检查是在一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引入条件操作符:&&&。需要注意的是,当存在两个及以上的条件时,要求这些条件首先在specify块外部经过适当的组合逻辑产生一个新的控制信号,然后再引入到specify块内部使用。
      例如:
          and u1 (clr_and_set, clr, set);
          specify
             $setup (negedge data, posedge clk &&& clr_and_set, 3, notifier);
          endspecify

楼主:
      SDF文件简述:
      SDF文件包含指定路径延时(specify path delay),参数值(specparam values),时序检查约束(timing check constraints),互连线延时(interconnect delay),以及一些和仿真不相关的说明信息。反标SDF文件的过程,也算是更新specify block相对应信息的过程,如果SDF文件没有包含某些信息,则参考specify block中的相应信息。

      SDF时序信息在CELL内部描述,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DELAY、TIMINGCHECK和LABEL。DELAY部分包含指定路径的传播延时(specify path delay)和互连线延时(interconnect delay);TIMINGCHECK部分包含时序检查约束信息(timing check constraint);LABEL部分包含新的参数值(specparam)。

楼主:
      DELAY部分:
      例1:
          SDF文件:(IOPATH  in  out  (1.1::1.3)  (1.5::1.7));
          verilog specify path:(in => out) = (2, 3);

      例2:
          SDF文件:(COND  en==1'b1  (IOPATH  in  out  (1.2)  (1.6));
          verilog specify path:if (en) (in => out) = (1, 2);

      互连线延时:(INTERCONNECT  source_port  load_port  delay_values)

      例3:
          SDF文件:(INTERCONNECT  u1/out  u2/in  (1.2::1.4)  (1.4::1.6));

楼主:
      TIMINGCHECK部分:
      例4:
          SDF文件:(SETUP (posedge data) (posedge clk) (3::4));
                        (HOLD  (posedge data) (posedge clk) (1::2));
          verilog timing checks:$setup (posedge data, posedge clk, 1);
                                          $hold   (posedge clk, posedge data, 2);

      例5:
          SDF文件:(SETUP (posedge data) (COND rb==1'b1 (posedge clk)) (3::4));
                        (HOLD  (posedge data) (COND rb==1'b1 (posedge clk)) (1::2));
          verilog timing checks:$setup (posedge data, posedge clk &&& rb, 1);
                                          $hold   (posedge clk &&& rb, posedge data, 2);

楼主:
LABEL部分:
      例6:
         SDF文件:(LABEL
                           (ABSOLUTE
                               (dh 60)
                               (dl  40)))
         verilog文件:specparam dh = 60, dl=40;
      SDF文件反标是一个有序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对于同一对source/load,后续的信息可能修改(INCREMENT)或者覆盖(ABSOLUTE)前面已经声明过的信息,这在反标($sdf_annotate)多个SDF文件时,就很可能发生的。

      例7:覆盖前面的延时信息
            (DELAY
                (ABSOLUTE
                (IOPATH A Z (1) (2))
                (IOPATH A Z (2) (3))))

楼主:
我分成了几个小片,既方便看,也方便检错,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哈

网友:
關於 verilog 的所有語法及說明可以參考 cadence ncverilog 中的說明,檔名好像是 vlgref.pdf (在 verilog-XL 的時代就有了),在那裏面就可以找到 standard cell 是如何 model function 和 timing 。

网友(2012-08-20):
$width(posedge A,time);
$hold();
$setup();
类似这种check 函数.
check 的result 再哪里可以看到. 我用的是vcs.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希望可以做成PDF文档,方便大家传阅

网友:
回复 楼主:

l
   楼主你好 我有二个疑问.

     width:$width (controlled_reference_event, limit, threshold, notifier);  限制最小脉宽
           $width (posedge in, 2, notifier);

      这里data_event是隐含的,它等于reference_event的相反边缘,当width < limit时,就会报告width time violations。

整个系统函数 调用的时候 notifier 是个什么意思? 自己定义reg notifier ?

threshold整个参数可以省略吗($width (posedge in, 2, notifier);)?

当width < limit时,就会报告width time violations。
报告width time violations 再哪里看.我用的是vcs 最后整个result 怎么看. 我的意思是类似$display 之类的result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tifier是通告符,定义为REG类型,如果你激活了仿真工具的相应选项,那么在仿真的过程中,当你遇到TIMING VIOLATIONS时,notifier就会从X状态变成稳定的0/1,并且DUT的所有数据就会全部变成X状态,仿真到此为止

    可以不用管threshold,但如果你定义notifier标志时,需要用两个逗号隔开,表示使用默认shreshold值,比如:
    $width(posedge dat, 1 ,, notifier);

    可以在log file里查看

网友:
大哥有QQ吗 加个吧.还是不明白.反正我的log 没有任何TIMING VIOLATIONS的信息.
我把limit 设置成1 . 判断的肯定大于1 . 没有任何 VIOLATIONS的信息.谢谢.
我QQ: 350236118.

网友:
回复 楼主:

    notifier是通告符,定义为REG类型,如果你激活了仿真工具的相应选项,

整个选项再哪里选. 我用的vcs + verdi.

网友(2012-12-26):
总结的很实用,非常感谢楼主!

楼主(2013-02-17):
回复 网友A:

    运行产生的log文件里,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查看下帮助,打开VCS输入-HELP

楼主:
首先,SETUP和HOLD这两个时序描述符不支持负值,如果限制值是负值的话,仿真工具会直接当成0处理

其次,SETUPHOLD这个时序描述符,是SETUP和HOLD两者的联合,并且支持负值,如果限制值是负值的话,当仿真工具使能了负值检查时,会进行负值的时序检查,否则也会当成0处理

工具直接把负值当成0处理,是一种更悲观的处理方式,在时序不紧张的情况下,倒是影响不太大。如果时序相对很紧张,就可能出现很多TIMING VIOLATIONS。所以,到底关心不关心这个问题,就要看设计的时序情况了

最后,提出一种使用SETUPHOLD时序描述符,描述SDF文件的方法。
    write_sdf -version 3.0 -include SETUPHOLD -context verilog xx.sdf

Note:vcs工具使能负值时序检查的参数是+neg_tchk

网友:
这两天正在看这些。~

网友(2013-05-09):
学习中。 希望楼主做成pdf 文件以便收藏。

网友(2014-06-11):
回复 楼主:

    负值当作零处理,我觉得对于setup是更悲观了,但对于hold来说,是乐观了。

网友:
所以大家还是信PT,只是有时候Libary hold time是负值,后仿hold很紧会蛋疼,对仿真器还不熟,不知道sample的时候怎么使能这个负值,check一般跟pt一样

网友(2015-01-06):
灰常感谢楼主,终于会看cell中的specify描述了

网友:
不错。一直以来都想花时间去了解一下。good man

网友(2017-03-20):
灰常感谢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问,如果这样情况是什么意思呢?(posedge CLKA => (QA[11] : 1'bx)) = (1,1,1,1,1,1);

网友(2017-10-26):
干货!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的理解很对

网友(2019-08-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有没有说反,有的时候我们跑后仿,跑到某个时刻信号变红,检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为了让仿真继续下去,
会在VCS里加上no_notifier选项,这不是说notifer在做hi顺序检查时如果出现X态会跑不下去了吗;
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2020-02-26):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2021-04-16):
虽然不是很明白,还是给lz一个赞

网友(2021-08-26):
你好,有相关的电子版吗

网友:
你好,有关于specify 的电子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