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6 V7的哪个好

楼主(2012-01-13):
V6和V7哪个好?据说v7的IO是3.3v,V6的IO是3.5V,还要进行大量的驱动隔离。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

网友:
关键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这个需要用根据具体功能才能确定

网友:
V6 的IO是2.5V. FF的使用需要些技巧。V7不知道, 还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