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drc 图层设置

楼主(2012-01-13):
我以前做drc显示错误时,图层会闪,看的很清楚,现在换了系统,drc的显示全部是实线,完全看不清楚,请教一下,显示错误的图层在哪里设置??

网友:
我這邊是y0,y1,y2之類的,不知道是不是都一樣。

网友(2012-02-18):
你的意思是以前高亮显示是一块区域,现在是2条线?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文件中规则的语法问题了,在规则中加上region(并非每条规则都可以),如
yy{@---
  int m1 < 0.5 abut<90 singular}
改成
yy{@---
  int m1 < 0.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网友:
我想LZ说的是图层,设置y0~y9的图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在lsw图层里把y0~y9的线给加粗就好用了

网友(2012-03-24):
回复 楼主:

我也是這樣子

网友:
Y0--Y9是什么层??

网友:
系统默认的,可见不可选,不参与gds运算处理的图层

网友:
请问楼主,你知道calibre用来进行DRC校验的cal格式的文件是哪里来的吗?楼主是否有某个工艺下的cal文件,能否分享下,多谢。如果检查出来错误,一般用什么工具修改版图,Laker可以否?

楼主(2012-08-16):
回复 网友B:

    工艺文件都是工艺厂给的,如果layout时gds格式,virtuoso和laker都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