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问一下大家linux下cadence和hspice可以同时安装使用吗?

楼主(2012-01-13):
我同时安装了hspice2010和IC61但是两者的license设置似乎有冲突,IC61的license启动没问题,但是hspice的license启动时总报错,说failed to open the port。而且两者在.bashrc环境变量中都对LM_LICENSE_FILE变量进行了定义,估计是有冲突,问一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我知道应该可以,因为实验室的服务器上两者是可以同时运行的,但自己安装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同时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大不了不用float模式起license就完了,这样可以避免掉端口问题。
但是mmsim仿真器和hspice的集成似乎是有问题的,我这边是有问题的,结果不理想。
如果单纯的想安装这两个软件在一个机器上,没有问题。

网友:
好像license的变量名一样的情况下,将变量值cadence和hspice的以分号分开
尝试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行不

网友(2012-02-15):
我也没搞定ADE环境调用hspice进行仿真的设置,但是按照hspice的文档好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IC5141下面集成倒是挺简单的,而且因为两者的license变量不同,也不存在冲突的问题。
不过,我记得装hspice2010的时候,默认生成的license使用的daemon的tcp端口是27000
你现在说IC61跟hspice的port冲突,也许你可以试着将其中一个license文件中的第一行的端口改一下
当然我只是猜测而已

网友:
叫技术部的来解决,俺们只会使用工具

网友:
同时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大不了不用float模式起license就完了,这样可以避免掉端口问题。
但是mmsim仿真器和hspice的集成似乎是有问题的,我这边是有问题的,结果不理想。
如果单纯的想安装这两个软件在一个机器上,没有问题。>>>>>>>>

网友(2012-07-05):
可以同时安装的

网友(2012-09-18):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2013-09-17):
不知道阿

网友(2015-04-12):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在LM_LICENSE_FILE=后面用了   :   将二者分开,但还是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2016-12-07):
对啊,怎么分配环境变量呢?

网友(2017-12-02):
回复 网友A:
总是提示端口冲突,改了其中一个license的前两行端口 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2020-09-24):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