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支持MVSIM的synopsys.src文件

楼主(2012-01-13):
哪位大侠能分享一下带有MVSIM feature license的synopsys.src文件了。

网友:
把mvsim的软件房上来,看看是否能找找

楼主:
我用的就是在EETOP里面下载的VCS2011.03,里面已经内嵌了Multi-voltage simulation的feature。但是目前EETOP上的synopsys.src有可以支持VCS的license,但不支持Multi-voltage simulation,其需要额外的license.

网友(2012-07-05):
再求支持mvtool的src,谢谢。

网友(2013-03-09):
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把mvsim的各种软件命令加到src里面的,你说加哪里都可以,我试了,但是不行啊。

你能不能把你的src贴上了让大家瞻仰一下啊?

网友(2016-04-01):
thanks for your requ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