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CPU的工艺技术中的65 nm GP,这里的GP是什么意思?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一些对功耗要求不高的应用会用到,如PC上的显卡啊之类的
与LP(Low Power)之类的工艺相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05-13):
那SMIC的LL的全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w leakage,就这么简单

网友:
yes,the same meaning for different f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