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楼主(2012-01-14):
v2lvs -v encounter生成的网表文件.v -o 用于lvs的网表.cdl -s 工艺库提供的.spi -s0 GND -s1 VDD
我用这种方法导出来的网表用问题。麻烦帮我看下是不是这条语句出了问题!

网友:
我的输出-o 不是生成cdl格式,我是生成spi格式的电气网表。
还有一个要注意就是在lvs的规则中将网表格式改成spi。
cdl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l好像也可以作为网表的后缀名。我是看到师兄用的。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你说的要在lvs的规则中将网表格式改成spi是怎么弄的?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使用cdl是不是只要在v2lvs中把spi的网表后缀改成cdl就可以了?像-s 的内容还是使用原来的.spi文件?以及在LVS规则文件中,需要选定的网表类型还是填SPI?

网友:
cdl 相当于一个ref
你可以找一个看下就好了  都是sub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