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FLD(注入锁定分频器)仿真!!!

楼主(2012-01-14):
注入锁定分频器是怎么仿真的,我需要相关的仿真资料,包括整个原理图,输入参数的设置,仿真的设置。输入参数,也就是输入端口,比如我选择了一个port,怎么设置其相关参数;原理图包括ILFD(注入锁定分频器)以及输入输出;仿真的设置,比如我采用PSS仿真其输出频率,怎么设置PSS,还有Pnoise之类的。先谢谢了。急!!!!

网友(2013-03-14):
这个嘛,只能说 同求啊

网友A(2016-01-20):
我搭了一个ILFD,自振荡在f0/2处,但是注入f0信号后,并不锁定。。求分析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B(2018-07-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仿真的啊?我仿注入锁定分频器时,给振荡器注入一个正弦波,用hb,hbnoise仿真,但是无法仿真,说注入的是周期性信号,与,与自发性电路不一致。后来我试着把hbnoise里的input改成port,还是不能仿真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仿真问题解决了吗,求方法

网友C:
楼主你后来是怎样完成仿真的,求问啊

网友:
同求~後來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后来是怎样完成仿真的,求问啊

PSS仿真的时候,不要勾选oscillator就行了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B:
PSS仿真的时候,不要勾选oscillator就行了

其他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B:
PSS仿真的时候,不要勾选oscillator就行了

前辈你好,冒昧打扰一下您。我仿真的时候不勾选振荡器的选项,时域波形(tran)和pss的电压波形完全对不上  同一根连接线上tran实现了倍频,pss仍然为基波  这个应该怎么操作尼?  该相信哪一个仿真方法?希望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2025-07-28):
引用 网友A:
我搭了一个ILFD,自振荡在f0/2处,但是注入f0信号后,并不锁定。。求分析解决思路~谢谢! ...

是不是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