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与ILFD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2-01-14):
射频VCO和ILFD(注入锁定分频器)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直接连接还是必须匹配?匹配的话怎么匹配?最好能给一个原理图。谢谢!急!!!!

网友(2015-01-23):
同问同问,需要做匹配么?

网友(2016-01-20):
求问VCO与ILFD之间的交流耦合连接可否隔离注入管的电容对VCO的影响?还是VCO的负载电容包括注入管电容和交流耦合电容?谢谢!

网友:
请问,VCO大概什么频率范围需要用到ILF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