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感值仿真公式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1-14):
L=imag(1/(YP "PORT1"  "PORT1")) /2/pi/915e6

如题,如果要求得频率915M处电感的感值可以用上面的公式,但看自激振荡频率时,要扫描一个频段,

请问怎么把上面公式的915M变成对应扫描频段的变量? 改成freq 不行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的公式应该怎么写啊,我是新手,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spectreref use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