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5工艺里面的版图没有ntap以及ptap吗

楼主(2012-01-14):
如题  希望有人解答   很急  谢谢

网友:
这个涉及DRC、latch-up、衬底电位。你说的没有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实在是不够明确,看不懂!

网友:
你应该指的是nplus和pplus吧,有的工艺gds 层可以直接用ncomp和pcomp代表n+comp和p+comp

网友(2012-02-17):
一般没有直接的NTAP和PTAP,需要自己编写相关文件,格式是.il,然后用设置快捷键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樓上說法
有時候 tf 中有寫就有
有時候 用PDK 會有
手上沒你說ㄉ那各工藝 相關資料
粉難正確回答

网友:
不好意思,请问NTAP和PTAP是什么呀?

网友(2013-01-16):
请问NTAP和PTAP是什么呀?

网友:
肯定有啊 ,啥工艺没有pp,np啊,连28,,40nm的工艺还存在着呢,

网友:
csmc05um工艺的tf文件里面没写,要自己做ptape和ntape的ring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9-10-12):
6楼是正解

网友(2020-11-13):
请问NTAP和PTAP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