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 Compiler的命令问题

楼主(2012-01-14):
set_scan_configuration -methodology full_scan 这条命令怎么没有呢?
create_test_clock这条命令也没有。
刚接触DFT,谢谢大牛指点。现在因为要做一个项目,急需一个DFT Compiler的一个使用方法或者例子流程。从网上下载的流程上面的两个命令就怎么也弄不出来。

网友:
在dc_shell -xg_mode下有这个命令
我是用ICC 2005里的dc_shell 启动的xg_mode,就可以运行你的set_scan_configuration了。

网友:
dc_shell-t -topo 试试 xg不支持吧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 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