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1-14):
鄙人使用Modelsim仿真简单的verilog代码,以前一直挺正常,可是最近仿真的时候,编译成功后,进行simulate却一直在loading状态,也不出波形,半天后出现一个Error:Failed to start simulation kernel的错误信息。请各位高手予以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是否尝试过重新安装?另外以前和现在的电脑环境变化大吗?是否同一台电脑?

网友:
哪个版本?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教學

网友(2012-03-04):
呵呵,用好modelsim其实就是安装环境要正确,license要对,还有和别的软件连用一定要编译库。
   这些做好了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重装

网友(2013-12-02):
K, i found the reason.
vsimk.exe was blocked from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this caused it to throw that error. as soon as i stop enabling all in my firewall it crashes.

this is strange, because it was working fine for about 3 months when i had no internet on the machine. anyways, hope this helps someon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因还真是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