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 question

楼主(2012-01-15):
有fm做形式验证,两个网表均为加过dft的netlist,测试模式控制port已经设置为0(function mode),但是verify的结果仍有问题,如下图所示。上面的为ref,下面为imp,比较困惑的是ref当中的clk_gate_va_reg_reg为smic lib当中的
TLATNTSCA cell,为带scan功能的clk gate cell,其中TE和EN根据真值表只要有一个为1,那么ENCLK就为CLK,ref中的ENCLK不为1反而为0,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TE和EN的作用不一样, TE 是为了做dft的 时候 穿过icg用的,

EN是普通的 icg enable,让时钟穿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TE和EN有一个为1,这样的话ECLK应该是CLK的值为1,怎么会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