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的脚本命令

楼主(2012-01-15):
我是采用unmapped方法,读入RTL来做DFT。clk与ret_n是RTL中的时钟与复位信号。
########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port clk   -timing {1 8.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rst_n -active_state 0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se
-active_state 1

create_test_protocol
######
1、如果这样写是对的话,为啥clk与rst_n用属性existing_dft ,而se用属性spec呢?DFTC的手册这样写的
Use the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command if the ports in your design are already connected and no connection is to be made by DFT Compiler.
Use the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command if the connections do not exist in your design and you expect DFT Compiler to make the connections for you.

没怎么看懂,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
2、create_test_protocol -infer_clock \
              -infer_async                                     这个命令是DFTC手册给出的,但是网上有高人说不要这样,不知何原因。

3、 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两条命令吗
    set test_default_strobe       90
    set test_default_period       100

新手见笑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1、set_dft_signal 后面还有个-type属性,clk与rst_n是rtl设计中已经存在并且定义的属性与-type属性一致,所以用existing_dft;se是使用 compile -scan 脚本把一般寄存器换成扫描寄存器的时候添加的新的接口,rtl中没有定义它是ScanEnable属性,新赋予它-type ScanEnable,所以用spec
2、不晓得是哪个高手说的,希望给个链接!我也学习下。
3、设置缺省测试选通时间
    设置缺省测试周期

我也是新手!我的理解如上,请楼主参考!

网友:
这是synopsys官网的一段问答!
Reusing '-view existing_dft' as '-view spec' for set_dft_signal
Question:

In DFT Compiler, I have defined the scan_in and scan_out ports by using the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command.

Why are these ports being used for insert_dft?
Answer:

This is done to make the scan reordering flow in Physical Compiler simpler.
Now, you do not need to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to redefine the same
scan_in and scan_out ports :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for DRC purposes)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for inserting scan structures)

For the scan reordering flow in Physical Compiler, you read in a scan stitched
netlist.You use the descriptive view i.e the '-view existing' option to
declare all the existing DFT signals and also to define a scan path.
This is followed by the 'create_test_protocol' and 'dft_drc' commands to extract
the scan chain information.
You can run the 'report_scan_path' command to verify the scan chains.

The reordering then takes place based on placement. You run insert_dft (-physical)
which automatically reuses the extracted scan chain information
(i.e. reusing "existing_dft" as "spec").
Hence, you do not have to re-specify the scan_in and scan_out ports with
the '-view spec'option.

A sample script for the extraction would be:
# Read in the netlist
read_verilog SRC/RISC_CORE.v
link
current_design RISC_CORE

# Define the scan chains
set_scan_configuration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In -port TEST_SI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Out -port TEST_SO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SE
set_scan_path chain1 -view existing_dft -scan_data_in TEST_SI -scan_data_out TEST_SO

# Define the test signals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port CLK -timing [list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RESETN -active_state 0

# Extract scan chains
create_test_protocol
dft_drc
report_scan_path -view existing_dft -chain all
report_scan_path -view existing_dft -cell all

For the reordering in Physical Compiler,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you would
requir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preview_dft -physical
insert_dft -physical
dft_drc

网友:
这是synopsys官网的一段问答,楼主自己参考! existing_dft&view spec.doc (24.5 KB , 下载次数: 183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答。
   1、什么是选通时间?测试周期呢?
   2、这段话出自用户手册。 DFT Compiler Scan User Guide.pdf (6.08 MB , 下载次数: 666 )
   3、现在我理解existing_dft就是已经在RTL中有连线的信号,而spec是空端口,用来留给插入链使用的。
  THX

网友:
两种strobe协议:一种是strobe_after_clock,一种是strobe_before_clock。默认是strobe_after_clock的。
test_default_strobe:定义探测点的位置
test_default_period:定义测试周期,如果测试仪和被测芯片允许,可以设更小的值,默认是100ns

这两个值都没有改过,一般都采用默认,貌似跟ATE有关系!就这些信息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理解它,楼主怎么理解的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是不是这样的。探测点的位置好比于从什么时间开始探测。探测周期是一个探测循环持续时间。瞎猜的。
    2、master clk 与 slave clk这两个是什么呀?
    非常感谢。

楼主(2012-02-28):
回复 网友A:

    知道strobe是什么了。在ATE中,测试激励加入到待测芯片后产生的输出与ATPG的结果通过异或门输出,strobe就是负责控制采集这个异或门输出结果的信号。
    你的qq是多少,互相讨论下。

网友(2012-04-26):
正在研究中,很需要命令的资料~感谢~

网友:
同问啊  常值cell如何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常值cell就是一个高低电平,或者说就是成为组合逻辑的一部分了吧

网友(2012-08-16):
回复 网友C:

    qq:648698329

网友(2013-12-06):
正在研究中,很需要命令的资料~感谢

网友(2014-08-24):
回复 网友C:

下不了啊,坑爹

网友(2017-03-21):
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了,多谢!

网友(2018-10-31):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ate的clock 45,55是否能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