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写的一个buffer报错

楼主(2012-01-16):
`timescale 100ps/100psmodule buffer_blocking (out, in);

        input in;
        output out;

        parameter DELAY1 = 103;
        parameter DELAY2 = 103;

    always @(in)
   #DELAY1 out = #DELAY2 in;  //这个地方报错,(vlog-2110) Illegal reference to net "out".

endmodule

请有经验的人稍微看看,我把delay直接换成数字,或者把out换成别的,都没有用。我用的是modelsim 10.1 student version,谢谢

网友:
输出端口out没有定义成register类型
并且你这种模块间延时+模块内延时写法,少见

网友:
楼上正解. always内的赋值左侧必须是reg型的

网友:
模块间延时+模块内延时写法,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