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已经flatten的via或者是contact阵列进行间距再调整该如何做?

楼主(2012-01-16):
在candence layout 当中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对已经flatten的via或者是contact阵列进行间距再调整?

网友:
不行了把, 如果是hier的, 改一个,全部都ok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就是想问下出了处于阵列状态的contact 和via 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改下他们的间距。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