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 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2-01-16):
小弟再看UART的相关文档时,看到关于波特率的定义:“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波特数,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信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通常以“波特每秒”(Bps)为单位。”在这里“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该如何理解,它同比特率有何异同之处,UART波特率的范围是如何确定的,谢谢了!

网友:
一般就是 9600 15400 .... 這樣上去 (好像是4800 * X) 的樣子,
以目前的技術可以作到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早期的規範,
但遷就於相容性及應用範圍,一般還是都是follow早期就訂好的速度。

网友(2014-08-14):
是衡量资料传送速率的指针。表示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例如资料传送速率为120字符/秒,而每一个字符为10位,则其传送的波特率为10×120=1200字符/秒=1200波特。

网友:
波特速率是符号速率,符号指的是真实的物理信号。
当这个真实的物理信号的电平只有两级时(高电平和低电平),这时一个物理信号就只能表示一个比特,
这时波特率和比特率是相等的。
但有时 物理符号 的电平级数 不止两级(比如 四级电平),这时一个符号就能表示2比特了。
这时,波特率为 N 波特/秒 时,对应的比特速率就是2N 比特/秒

网友(2014-12-05):
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2015-01-28):
码元:在数字通信中常常用时间间隔相同的符号来表示数字。这样的时间间隔内的信号称为码元,这个间隔称为码元长度
波特率:是码元传输速率单位,他说明单位时间传输了多少个码元。
比特率:是信息量传送速率单位,即每秒传输二进制代码位数。bit/s

其实做过设计都知道,比特率就是过一段时间采集一位比特,只在乎采集时该时间点的电平高低。而比特率则是在一个时间段内电平是稳定的。用法不同用处也不同。

网友(2015-04-14):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 看 最后 一句话 都把人弄糊涂了,  波特率 和比特率  哪个?

网友(2016-04-21):
一个字节有8位。115200/8=14400 字节。
但最重要的:串口都不是连续通讯,需要留有交互时间间隔,也有通讯封包格式。因此真正有效的通讯字节,一般可以按50%来计算(各种协议和情况是不相同的)。也就是1秒钟你的有效字节传输也就大约为14400*50% =720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