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 stick parity 作用

楼主(2012-01-16):
stick parity是不是就是固定奇偶校验位固定为0或者1,但是这样就会对UART的传输内容造成影响,比如如果说奇偶校验位固定为0,采用奇校检,那么这就意味着UART的传输内容只能有奇数个1,这样是否不合理啊?

楼主: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向大家请教一下,就是在UART传输中break是干啥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arity check 會多送一個bit,就 data 8-bit + 1 bit parity,第九個 bit 會配合根據前 8-bit parity 讓最後結果的 parity 是固定為奇或偶,
因為需要多傳送一個bit浪費頻寬,一般都沒有用這項功能。

BR,
Jarod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功能好像是早期 modem 才會用到的功能,年代有點久了,不是很確定了,
目前的 RS232 應用都沒有用這個功能。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可以往早期電話線撥接的那種modem找找看。

BR,
Jarod

网友(2019-03-23):
当采用stick parity check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奇偶校验了,是固定校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