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PT做P&R后的STA问题

楼主(2012-01-16):
P&R后,利用PT做静态时序分析,读入了spef文件,也读入了网表...等之后,进行check_timing,但是出现下面的问题:

但是clock input_delay等都定义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PT说的是没有driving cell,与有没有input_delay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知道,但是我说的是input_delay等,这些我都有定义啊,我一个一个的检查过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arning1:there are 65 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ock;
    warning2:there are 96endpoint which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warning3:there are no driving cell;
  请问这三条警告会影响分析结果吗?一定要排除掉?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eck ' no input_delay'就是说你的设计没有input_delay问题。而不是说你没有设置input_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对吧,最后的返回值都是“0”,说明都有问题啊

网友:
说真的, check timing的很多结果就是看看, 很难叫fe去改的,
没人关心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倒是,但是问题总得搞清楚吧

网友(2020-04-09):
endpoint 没有约束全面,包括data pins,output ports, 还有我遇到的就是 register reset,原因是我的RST input port没有进行input delay的约束。其他可能没有约束到的地方也能时set output delay 和set max delay没有约束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