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如何实现astro中dont use 库里的某个cell?

楼主(2012-01-16):
请问,如何在astro中,时序优化中通过什么命令可以使astro禁用库里的某个cell, 比如是某个delay?

网友:
.synopsys_dc.setup中加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LIB/*cell]

网友:
对, 写在sdc里面也行

或者astSetDontUse , astSetDontTouch

楼主:
谢谢,现在我在SDC加入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LIB/*cell],就实现apr过程中dont use某个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