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modulator一些问题!!!

楼主(2012-01-16):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delta-sigma modulator输出不是一些量化的0和1组成的码流吗?那么数字滤波器的输入应该是一位的的吧?请帮帮忙哈~~~~

网友:
如果调制器是1-bit量化的话,滤波器输入就是1-bi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流的还是一位量化的吧~~~~~~你这样意思就是···数字滤波器输入部分是根据modulator里面的量化位数来决定输入位数的~~~~~

网友:
量化器输出是几位,滤波器的输入就几位。对于MASH还受级数影响

楼主(2012-02-21):
回复 网友B:

    TK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