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compile -scan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2-01-16):
单纯是敲几T的寄存器,在dc合成时,如果 compile -scan,dc的默认设置是不用换成带扫描链的寄存器?
哪位大侠知道是哪个选项控制这种dff要不要换成sdff?

网友:
-scan是换成带scan mux的flops,

如果你不想换,就不要-scan,或者dont use scan flops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要换成sdff,所以一定要-scan,
但是在下了-scan的情况下,有些dff没有被换成sdff:即单纯是delay几T的dff没有被换成sdff,我猜测可能是dc认为这种dff换不换sdff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normal function和scan shift function的path上都是没有任何logic的。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什么选项强制dc把上面这种dff换成sdff???

楼主:
终于试出来了,
set compile_seqmap_identify_shift_registers false 就全换成sdff

网友(2017-05-27):
这个要帖子要赞啊,提出问题,虽然没有高人来指点,但是自己解决了还不忘贴到帖子上来分享给大家,佩服!

网友(2024-11-01):
引用 楼主:
终于试出来了,
set compile_seqmap_identify_shift_registers false 就全换成sdff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