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设置PLL的transition

楼主(2012-01-16):
在设置sdc时,如何设置set_clock_transition ?在其spec里有slew rate = 0.05 + 0.9CL,是按照这个设置吗?还是按照.lib里设置?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rise :  10 ;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rise :  90 ;
input_threshold_pct_fall      :  50 ;
output_threshold_pct_fall     :  50 ;
input_threshold_pct_rise      :  50 ;
output_threshold_pct_rise     :  50 ;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fall :  10 ;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fall :  90 ;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  1.0 ;

网友:
设个0.2~2ns 都行,看整个clock的频率,可以设悲观些,

因为pll出来的clk trans是不能保证的, 要就近加一个buffer

楼主:
这个值是不是无关紧要,关键是SinkMaxTran和BufMaxTran来约束clock啊?

网友:
一般PLL --> voltage level shift --> buffer tree --> digital module
可以看到与数字电路直接相连的是同电源域的一级buffer
transition是和负载load相关的

网友:
set_clock_transition是设置寄存器时钟端的clock_transition的,用于模拟CTS的结果,而非定义PLL输出的transition,可以在PLL的输出端直接定义,按slew rate = 0.05 + 0.9CL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定义啊?

楼主:
set_clock_transition  0.05 + 0.9CL [get_clocks clk_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