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1与SOC Encounter10.1共存问题

楼主(2012-01-16):
如题,经过两天两夜的熬战,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源,主要是OA_HOME的问题,因为安装过IC6151与Encounter10的朋友都会发现需要写OA路径,而当这两个OA_HOME都写在一个.bashrc中后,你会发现这两个软件会“打架”,也就是说要么能运行IC6151要么能运行Encounter,而要运行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将这个bashrc文件中只留有一个OA_HOME路径,如果出现了两个就无论如何启动不了这两个中的一个,所以问题来了:::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解决了这个环境变量的编写问题~~~在此提前说声谢谢了~~~我想一定会有人和我有同样的错误的,24小时等候大大的佳音哦~~~~

网友:
自己多顶顶才能让更多人收益~~~~

网友:
?为什么OA_HOME只留一个就会打架? 没有安装过,只是觉得不应该啊

网友:
我这里使用EDI 10.1,不需要设定OA_HOME,就可以启动

网友:
把两个OA下目录的内容合并就可以了,他们的文件其实没有打架滴。然后在环境变量中将OA_HOME指向合并后的那个即可。

楼主:
OA_HOME不同就会发生冲突,也就是环境变量里你只能出现一个OA——HOME!如果有两个就会有错,楼上说合并,我想具体听听是怎么个合并法,难道把ic6141的和soc9.1的OA写在一起?求解

网友(2012-03-20):
建议写个bash脚本单独运行软件
例如启动IC6141的脚本可以这样(可以取名为icfb_run或其他):
###################################
#!/bin/bash
#your env var
...
export OA_HOME=.....
...

#exec
virtuoso $@
exit 0
###################################

然后类似的再写个脚本运行encounter

最后可以在后台同时运行这两个脚本启动软件,却不会发生环境变量的冲突
因为每个脚本在自己的子shell里运行,不知道对方的变量。

网友:
yes, I think "shujixyz" is right. You should not set all OA_HOME in csh.cshrc or bashrc. You should write another script. Open different terminal, "source" different script. You can run encounter and IC614 at the same time, but in different terminal.

网友(2012-05-12):
User 'Module', environment setting software. 在网上search一下,最新的3.2.9 sourceforge上面有

网友:
每次改一下,也不是很麻烦,我就是每次改下

网友(2012-08-21):
只需要把OA的路径指向IC6151就可以了 不会冲突的

网友:
不设OA_HOME,让软件自个找自个的

网友:
哪位大侠给个详细点的!

网友(2012-10-15):
回复 9# shujixyz   意思是说,两个软件的环境变量配置文件不要放在同一个文件中,而是分别放在两个文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才啊,哥

网友(2012-12-13):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告知小弟Soc Encounter10.1在哪里下载的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eetop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答案模糊···但还是非常的谢谢····

网友:
Can be done in same bashrc file. Just write a separate function.

Cadence()
{
}
SOC ()
{
}

It will work.

网友(2013-01-17):
Can someone post their .bashrc with all the details.

网友(2013-11-03):
回复 网友A:

   高人方法可行

网友(2014-02-28):
謝謝 試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2014-07-17):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根本就不用多想就应该明白的事:当你安装了Cadence的许多软件分包套件(IC、MMSIM、ASSURA、Encounter、....,等等),其中许多在安装(install)的设置(configuring)阶段时都需要指定OA的路径,而它们又都有自己的OA已经安装在各自的目录中,除非你只是要分别运行各自的程序分包可以使用各自的OA。但若要在Virtuoso一个环境下使用所有软件分包,你就必须要指定各个软件分包的OA都指向一个OA——也就是IC的OA。所以你在安装这些软件分包时如果没有将这些OA指向IC的OA的话,你必须重新在iscape上再次运行configure设置将各自的OA都指向IC的OA。这儿是我总结的Cadence软件的正规安装设置呵使用的方式:
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网友:
楼主怎么在不在啊,请教问题啊,楼主

网友(2014-11-12):
楼主可否告知小弟Soc Encounter10.1在哪里下载的啊····谢谢···

网友(2021-03-02):
标记一下,好好收藏